求教这个物品的名称

楼主(2015-12-09):
各位社友,大家好,图片是一个快速定位装置,旋转旋钮,圆柱定位销顶出,与模具定位孔配合,达到定位的作用
现欲购买,想知道其学名,望了解的朋友告知
谢过!

楼主:
还有以下黄铜零件,同样求其学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以下黄铜零件,同样求其学名

PL类直角接头

网友:
黄铜接头是润滑用的接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以下黄铜零件,同样求其学名

我们这就叫 气接头,如果很小就叫微型气接头
SMC 可以买到

网友(点评):
分配润滑脂的.......

网友:
misumi应该会有

网友:
下面的我知道,我这有。

网友B:
第一张图问的是止动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类直角接头

乐于助人,专业精湛

楼主:
@andyany @祥云飞鱼 @天水蓝 @Winter2000 @zms9439 @海鹏.G   请大师出马

网友(点评):
我是小二。没用过,不懂,不敢胡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问的是止动螺丝?

不是,是那个滚花的旋钮,里面有个花键,带动定位销顶出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 斜顶伸缩销 夹具手册里应该有吧

网友:
螺母做出出斜切   花键轴 铜套固定    拧花键轴的时候斜切升降 就行了  销下面有个拉簧。(这是我想的简单的)
还有圆齿条 结构 你的图 不像是这个结构。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下置式斜楔组件设计 。米思米好像有卖的

网友:
1.        旋钮及pin都是可以市购,此结构可能要自己设计,若你在拆除了解其结构时请麻烦分享吧!
2.        铜接头,厂牌不同,名称也可能不同.

网友:
那叫“球头柱塞”。集中供油的接头,米私密应该有,浙江流遍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