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WWLL13 先生

楼主(2015-12-09):
我的回答是:如果“看看”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神仙。
而且您得明确提出您的问题是啥,这样别人才好知道要说些什么。

另,你是不是刚开始用Inventor,还不会设置,所以将就着用这个蓝灰色的图形区背景?

网友:
首先说真的不好意思,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的问题是图形显示问题,当用旋转查看时正常,当退出后显示如图爆炸状,本来应该一个完整图形,结果显示出三部分,不知道老师遇到过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两个是一个轴承的简图

网友(点评):
下边那个是问题的样子,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点评):
版本14的。

楼主:
这两个是一个轴承的简图?【原来您问的是关于工程图的问题吗?】

网友A:
问题是这个样子的东西怎么会成这么个样子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的表达清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个样子的东西怎么会成这么个样子

我猜呀,您可能是发现了一个模型显示上的意外表现(没办法,要是不猜,这对话就会结束了)。
若如此,说说您的机器显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