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系列实例二——L型薄板支架

楼主(2015-12-09):
详见如下图片:
       焊缝为大腰孔支架的折弯外圆角与另一块支架交接处,两条垂直焊缝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其中一个大腰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其中一个大腰孔定位?

原本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用两组台阶短销定位,但原因有二:
      1.腰孔到折弯边部的距离不对称,这大概是产品本身的工艺所致,冲孔和折弯没法一次成型
      2.两支架安装面(即带腰孔,相反于翻边方向的那个面)并非呈90度,而是需要略小于90度,86度左右。若用销会使取件更困难。

网友:
原来我的无知吧,没见着加工件还真不知工装咋用啊

网友:
  容我事后诸葛一次,定位的槽往底板安装时底板做销孔,插上销子,拧紧螺钉相对位置就OK了。。。后面那块大板同理。。。工况适合么?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支撑下面C型钢的定位块做的有点高了,焊接之后焊液可能会留到你的定位块上,导致工件和定位块粘接在一块,而且你这么做之后,貌似两个C型钢的垂直度也保证不了吧?

网友(点评):
图上黄色的零件,材质为铜,所以不会粘在一起。 另外,两个“C型钢”夹角要求86度,不是完全垂直。用“C型钢”的切边定位,的确会有累积误差,但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嘛?

网友(点评):
定位块高,是要保证”C型钢“与”C型钢“之间,需要焊接位置的间隙

网友:
二维图纸上定义的基准和要求保证的尺寸是设计工装夹具的根本依据。

网友(点评):
我能提供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工装夹具在大多数时候,都不能以图纸为准,我拿到大型国企的图纸,和工件仍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不过你说的没错。

网友:
具体方法还得看到图纸对尺寸公差的要求才好说了,
关于定位块高低的事,我还是建议你做低一点,因为看工件应该是冲压出来的,这些冲压成型的钣金件都会有回弹,越到上部坡口越大,到时候恐怕装料都需要拿锤子敲进去了

网友:
结构合理,还好,拼钢网杨工说的不错谢谢

网友:
是神魔东东的夹具

网友(2016-09-24):
谢谢楼主,学习了,要是挖个胎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