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刃磨,请教

楼主(2015-12-09):
求问:硬质合金钻头和高速钢钻头分别用什么磨料,什么结合剂,多大目数的砂轮较好。如果用高速钢钻头加工钢件钻孔反面毛刺较大,是否要增大钻头后角。谢大神指点。

网友A:
硬质合金一般用铬刚玉砂轮,高速钢用白刚玉,80目就可以,对于塑性较好的材料钻孔毛刺大的可以适当加大锋角,后角不建议太大,钻通时容易扎刀憋断钻头,只要钻头刃磨及时,保持良好的锋利程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毛刺,2A11铝和T3紫铜都可以没有明显的长毛刺,只是孔周边有一圈小的。毛刺很大的多数是钻头刃口不锋利或者有积屑瘤,钻头刃口良好无崩缺的情况下上砂轮机轻轻蹭一下或者用油石蹭几下后刀面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的钻头用在什么设备上,钻头的好坏在台钻上很容易感觉出来,下钻的时候和钻通的时候感觉比较明显,钻头磨好后可以上台钻上试试,手动进给手上能感觉出钻头的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一般用铬刚玉砂轮,高速钢用白刚玉,80目就可以,对于塑性较好的材料钻孔毛刺大的可以适当加大锋角 ...

请教兄弟,我新买的钻头,钻个20深的通孔,进孔口会比出孔口大点,配的轴,能进不能出,这是何解呢?

网友:
1,要先打中心孔
2,钻头垂直度小于0.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兄弟,我新买的钻头,钻个20深的通孔,进孔口会比出孔口大点,配的轴,能进不能出,这是何解呢?

进口比出口大是正常的,快钻通的时候钻头阻力减小加上有了上边的孔的导向,钻的孔就规则了些,好点的钻头刃磨好后钻孔比钻头大5丝以内是很正常的,一般1丝以内就算不错了,新钻头不一定正。我们用不二越的钻头感觉还可以,但普通的国产钻头就差远啦,有时候刃磨的很正了都能大2丝,许多便宜货都是挤压出来的,与磨制的没法比。我们用的新钻头刃磨是X型,锋角150°,钻出的孔也是大。一般钻削精度能达到13级就不错了,不要奢求太高,你这个配合尺寸最好钻小一号的孔留5到10丝余量铰刀铰一下,能保证孔的大小和形状误差。

网友C:
用高速钢钻头加工钢件钻孔反面毛刺较大,可把钻头磨成双锥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钢钻头加工钢件钻孔反面毛刺较大,可把钻头磨成双锥角的。

你好,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双锥角?我刚入行,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点评):
钻头的切削刃里边118度,外边8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