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片分离器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5-12-09):
磁极原理 还有 磁化原理使薄铁片一片一片分离的原因???大侠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哎。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哈哈,我也在等大神回复

网友:
同性相斥

网友:
你是指从粮食,饲料等里把铁片分离出来吗?

网友A:
1、磁力线集中在边缘尖角处

2、多片叠合的钢板磁化后,同一个方向有相同的磁极

3、同极相斥,在磁力线集中的边角处,排斥力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磁力线集中在边缘尖角处

2、多片叠合的钢板磁化后,同一个方向有相同的磁极

原理呢?您知道具体的么

网友(2019-11-11):
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