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发动机缸盖座圈角度检测,有没有比较精确的检测设备?

楼主(2015-12-09):
缸盖座圈本身尺寸小,密封锥面的尺寸更小(宽度小于2M),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精确的检测密封锥面角度的设备或方法?国内外的都可以。烦请给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A:
有啊,定做的,看你预算了。角度、宽度、圆度以及与导管孔的同轴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大侠发的检具有没有测发动机缸盖座圈锥面的实际应用?一般这个锥面宽度也就1MM左右,不知道分辨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定做的,看你预算了。角度、宽度、圆度以及与导管孔的同轴度都可以

这个没有标准设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大侠发的检具有没有测发动机缸盖座圈锥面的实际应用?一般这个锥面宽度也就1MM左右,不知道分辨率能到 ...

可以测量的,不知道您所说的锥度宽面是只那里?如果方面加我企鹅3①95①62647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标准设备么?

只有相对标准的产品,依然属于专用检具之列。计量室的通用计量设备有的也可以测量,只不过效率很低不适合检测频次搞得场合而已,还有,对通用计量设备的精度要求很高,多数厂家的计量室没有条件实现精密测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我在本版发过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