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的接头结构都有哪些?

楼主(2015-12-09):
想把波纹管接到水箱上(水箱计划自己制作),就是那种把旋转一下,或者最好是 按一下什么地方(咔嚓一声响)就把管子接到水箱上的接头。请问这种情况下的接头都有些什么结构(当然要密封好,还要把波纹管拆卸时能够方便的拆卸下来)?
另外如果自己制作水箱的话,水箱那边的接头一定要和水箱一体成型制作吗?
如有参考资料什么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消防水袋接头,就是咔嚓一下就接上了,在反向咔嚓,就打开了,呵呵。不过得买质量好的,否则又滴漏

网友B:
查接头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接头手册

谢谢告知。查了一下。这方面的手册还真心不少呢。正在下载中,还没有看。有

The First Snap-fit Handbook (2005) (中,英版)。
Joining of Plastics:Handbook for Desingers and Enigneers(第2版,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防水袋接头,就是咔嚓一下就接上了,在反向咔嚓,就打开了,呵呵。不过得买质量好的,否则又滴漏

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

消防栓接头是铝的,波纹管是不锈钢的,而且壁厚相差很大,怎么连接?

网友:
洗衣机 进水接头。外带法兰。

网友:
那就是接头的问题了,跟波纹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