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0):
如图所示:图一与图二相比二更便于装配,但不知道是不是合理。

网友A:
恰恰相反,图2才是错的。
图2过定位了,那个挡圈有时候根本起不到固定轴承外圈的作用。

网友(点评):
正解!装配费劲 正常,配合面和非配合面 公差应该不同的

网友(点评):
正解,挡圈的作用干嘛要搞清楚。

网友B:
图2的结构如果稍作调整,就是更好的结构。把那个台阶再加深1mm。
你那个挡套是过盈压进去的吗?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图1好,加工时就一刀,装配时紧点就紧点吧

网友(点评):
你确信?不换向加工一刀两刀差别大吗? 装配拿锤子抡及工装压入,差别大吗?先不说轴承坏不坏,座孔毛不毛的问题!!!知道不同材料过盈1丝及过盈2~3的差别吗?

网友(点评):
看精度要求吧,要求不高就不用做台阶,挡套间隙配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的结构如果稍作调整,就是更好的结构。把那个台阶再加深1mm。
你那个挡套是过盈压进去的吗?

当时加热完了轴承才能装进去一半   挡套更进不去   后来用螺丝压着  拿大锤一点一点砸进去的 ,所以感觉设计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图1好,加工时就一刀,装配时紧点就紧点吧

看人家  这么说  我现在觉得可能加工的问题更多一些了,反正当时一上午抡了得上百锤,可不是一般的费劲

网友(点评):
轴座孔应用过渡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加热完了轴承才能装进去一半   挡套更进不去   后来用螺丝压着  拿大锤一点一点砸进去的 ,所以感觉设 ...

轴承孔的公差,如果是普通情况,转速不是特别快,载荷不是特别大,建议用正公差,有间隙,不要参考设计手册上的,这样装配方便多了。挡套,你看能否设计成螺纹拧紧的~
哪怕仍然是过盈,但是轴承有间隙,装配方便,过盈行程也大大减小,有利装配~
注意过定位台阶问题。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网友E:
孔加工有问题吧,小了,椭圆了?
图2台阶进去一点就可以了。虽然配合长度短了一点,但是安装不容易,轴承进去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图2才是错的。
图2过定位了,那个挡圈有时候根本起不到固定轴承外圈的作用。

图2思想是对的,过定位问题,结构上稍做调整即可解决。

网友:
轴承两边的挡套都过盈配合?????对这种设计实在是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怎么便于装配了?再看看LZ的描述。

网友(点评):
原来的设计 装配时费劲,是孔的公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孔加工有问题吧,小了,椭圆了?
图2台阶进去一点就可以了。虽然配合长度短了一点,但是安装不容易,轴承进 ...

老法师啊!
由于轴承端面有倒角,所以实际配合长度还是不会短。

网友:
按图二改,必须保证挡圈随时能与轴承外圈压紧。不然轴承可能窜动。
而且图二增加了车间的加工量,检验也变复杂了。
个人认为可以把挡圈区的配合改成间隙配合。

网友:
从好不好装配分析,2个图都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就算加工有问题,图二还是比图一容易装配。
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点评):
图1的制造工艺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图二相对图一,加工可能有问题,不方便了;设计可能有问题,可能没定位好。
但就是不会有装配的问题,装配是肯定更容易了!

网友(点评):
图2的结构有点呆,轴向不好调节。

网友:
图2中,对挡圈来说过定位了,实际情况可能不能压死轴承。把挡圈孔深再加大一点就好了。以上仅仅对装配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的结构如果稍作调整,就是更好的结构。把那个台阶再加深1mm。
你那个挡套是过盈压进去的吗?

楼主英明,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1. 我只是质疑你“便于装配”,结果你转移话题,一转制造工艺,二转轴向调节。
2. “ 图2的结构有点呆,轴向不好调节”,你要轴向调节什么?你确认图2比图1更不好调节?

网友(点评):
装配工艺应包括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好,便于装配。

"装配工艺应包括调整",这个我认可。
问题是:图2比图1更难调整么?

网友(点评):
不一定,与这个轴承座配对的,若还是此结构,有些不方便。

网友:
两个面完全配合好对加工来说很困难吧

网友(2016-05-26):
轴承座为什么不做成一边台阶,一边用压盖的呢?

网友:
图一便于加工,便于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