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中的自动分流装置

楼主(2015-12-10):
各位见多识广的前辈好,鄙人最近在网上看到此视频,不明白视频中使箱体横向移动的是靠什么机构完成的?是不是市面上的成熟产品?有没有专业做的厂家或通用的称呼?请见过或知道的大侠指导指导,十分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yMjMxNjI4.html?from=s1.8-1-1.2&qq-pf-to=pcqq.group

@syw开门造车    @害怕伏枥   @祥云飞鱼  @☆西北光☆   @WUHANLIST

网友A:
前面旋转90度应该是靠2个滚筒的速度差来完成。

后面的分流,真的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旋转90度应该是靠2个滚筒的速度差来完成。

后面的分流,真的没有见过。

感谢您的回答,前面的部分我也是理解为差速的,主要还是搞不明白后面的部分

网友B:
后边 桔子色的是可以再轴上轴向滑动,而下边是像火车轨道一样的东西,分流靠气缸像搬道岔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边 桔子色的是可以再轴上轴向滑动,而下边是像火车轨道一样的东西,分流靠气缸像搬道岔那样。

感谢大侠,如大侠所说,是可以完成这样分流动作的。不知大侠是见过还是用过?下面的导轨有专门的厂家生产吗?

网友C:
小白看了好几遍,还是有点不太懂4楼大侠所说的方法,火车轨道式的,可是它分离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而且是随时都可以分流的感觉,在中间部分可以分流,快接近尾端的时候还是可以,到底咋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如大侠所说,是可以完成这样分流动作的。不知大侠是见过还是用过?下面的导轨有专门的厂家生产 ...

视频上有厂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看了好几遍,还是有点不太懂4楼大侠所说的方法,火车轨道式的,可是它分离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而且是随时 ...

仔细看 每次分的位置   斜走长度  都是固定的。

网友D:
好像专利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上有厂家的。

大侠您好,我进其网站看了,设备是他们做的,但不知道导轨是哪买的?如是像道岔那种结构,尖轨和护轨该如何设计、加工?还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 每次分的位置   斜走长度  都是固定的。

如是道岔结构,那些位置都应该是固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专利产品

前辈有在哪里见过吗?还请前辈不吝言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我进其网站看了,设备是他们做的,但不知道导轨是哪买的?如是像道岔那种结构,尖轨和护轨该如 ...

在哪里买的,不清楚!

网友:
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
感觉原理理解起来不难,就是实时改变传送带上一根根托条的位置,两个方向上运动的合成实现分流。不过整个软件程序肯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