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材料棘轮效应的疑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2-10):
工程材料在受到非对称循环时会发生棘轮效应(ratchetting rate),那么材料在受到对称循环时呢?另外,即使是非对称循环,我的理解是,只有在图片中的情况2时才会发生棘轮效应,而在情况1时不会发生棘轮效应,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定义:材料受到拉伸或压缩时,如果力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那么材料就会发生塑性变形。外力卸载并反向加载,材料先是沿弹性线恢复继而发生反向变形,如果反向加载的载荷小于初始加载的载荷,那么材料反向变形大小就会小于初始变形,进而产生了残余应变。如此反复,这就是材料中的棘轮效应。
自我感觉情况1和2都会发生棘轮效应,只不过情况1材料的正向加载发生的塑形变形增加率大一些而已。
也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材料受到拉伸或压缩时,如果力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那么材料就会发生塑性变形。外力卸载并反向加载, ...

情况1的话,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次正向加载时会沿着直线一直发生弹性变形(相当于前一次的拉伸把材料冷作硬化了)而不出现塑性变形,棘轮效应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1的话,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次正向加载时会沿着直线一直发生弹性变形(相当于前一次的拉伸把材料 ...

理论上经过强化阶段后,材料弹性极限增加是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看有没有大神出来给出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情况1的话,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次正向加载时会沿着直线一直发生弹性变形(相当于前一次的拉伸把材料 ...

突然想起来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岂不是都会产生冷作硬化然后棘轮效应都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岂不是都会产生冷作硬化然后棘轮效应都会消失

那就看反向的力有多大了,如果反向的力足够使得材料发生反向的塑性变形(很小的塑性变形也行),那么再次正向拉伸就会再次出现棘轮效应。只是我个人的理解,看看有没有大神出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