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射弓箭时,抛物线和直线哪个杀伤力大?

楼主(2015-12-10):
最近看电视发现,古代攻城,或伏击敌人很喜欢使用弓箭,威力实在令我折服;当然问题也来了:
1.古人的弓箭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2.我看射箭时都是朝天(大的仰角),然后箭下落时箭杀敌人,箭下落时还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我有点不信,我觉得朝天(大的仰角),抛物线的轨迹主要是为了克服重力,射中目标,杀伤力还是直射比较大,不知对吗?

网友:
一样,直线的穿透力强点,抛物线的射程远点

网友A:
抛物线的是远距离,大型弓箭,防御中用的多;
运动战还是直接射击,机动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物线的是远距离,大型弓箭,防御中用的多;
运动战还是直接射击,机动快捷。

应该是长短弓的差别也存在吧

长工用的箭重,抛物线设计力量更大,短弓箭短,轻,直线射击能保证频率和速度

网友(点评):
长弓是大型的,不便于机动,呵呵。

网友B:
弓箭手不能被近身,否则会产生一面倒的屠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是射程为主、准确度为次。抛物线是为了增加射程。
但电视上明显是夸大了角度,只有下雨般的效果。那样的角度,威力和射程都会降低。
真正的部队,前排盾手,后面长矛手。弓箭手是在对方部队,特别是速度快的骑士冲刺的时候给予优先打击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弓箭手不能被近身,否则会产生一面倒的屠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是射程为主、准确度为次。抛物线是为了增 ...

电视上明显是夸大了角度,只有下雨般的效果<

杀伤力是不是己经很低了,不足以杀伤敌人,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威慑吧。

网友(点评):
拍电影嘛,当然要的是视觉效果。放到古代,敌方前排成片的倒下才是才是最大的心理威慑。

网友:
弓箭应该算作动能杀伤武器,在箭的出弓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动能损失越少越好,站在高处俯射的威力最大。
关于你这几个问题,可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做个优化分析。
假设条件:
1. 箭的出弓速度为定值;
2. 空气阻力与弓箭的速度二次方成正比(也可以采用其它复杂模型,弓箭的出箭速度约为50-90米/秒,简化成二次方比较合理)
3. 敌人与射箭人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即不考虑地形的变化以及人的身高。
射箭的仰角可变,这样就可以建立射箭仰角与最终射到敌人的箭动能以及射程的函数,从而分析出仰角与杀伤半径以及杀伤能力的关系。
预估仰角应该不大于45度。

网友:
诶,这个帖子为什么周期性出现

网友:
杀伤力应该和动量有关
就是质量,速度了
箭头的形状什么,都是为切入减少阻力

楼主:
如图片,这个仰角度差不多45度有了,然后在射到几百米外,同一水平面上的敌人,产生射杀效果,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网友:
曲射用于攻击障碍后面或较远的目标
直射用于攻击暴露或较近的目标

网友:
45度角射程最远

网友:
相对来说直线杀伤力大,但射程太近,对于攻击远的或在障碍物后面的目标,也只能把杀伤力放在次要位置了

网友:
随敌军的靠近逐渐减小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