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证明求助

楼主(2015-12-10):
两个题目,似乎有点联系

网友A:
证明第2个:由题可得AE=BF=CG=DH.ABCD死角为90度
根据勾股定理,EH2=AH2+AE2 。。。。。。
所以HE=EF=GG=GH
根据三角函数,角AHE=角HGD。
因为角DHG+角HGD=90度
所以角DHG+角AHE=90度。
所以角EHG=90度。同理,HEFG死角都是直角
所以HEFG为正方形

网友(点评):
我傻了,证明和条件看反了

网友(点评):
嘿嘿,有时间可以慢慢来,别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第2个:由题可得AE=BF=CG=DH.ABCD死角为90度
根据勾股定理,EH2=AH2+AE2 。。。。。。
所以HE=EF=GG= ...

HEFG不是给出的是正方形么

网友:
万能的百度也没有答案······

网友(点评):
就是啊,哎

网友:
第1题可用 反证法

网友(点评):
是有那种可能,但是除了反证法,还有其他更好用的吗?

网友:
先说第二题
1 注意关键词,正方形;外接ABCD肯定是个矩形。
2 箭头所指之处的角度相等;
3 用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与斜边关系推导,这是初中知识。

再说第一题
可以用初中知识慢慢推导,也可以用高中知识来公式求解

网友(点评):
角度相等咋证明

网友(点评):
第一点好像不能直接得出ABCD是矩形的结论

网友(点评):
菱形可以有一个内接正方形的。

网友(点评):
大侠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做做看,做出来了我给你加分哈

网友:
哎;年轻的时候班上就我一个人做出来了,可现在坐在办公室,没任务安排,看了三个小时都没想出来。老了啊。并且用SW画出来了。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有了眉目么?做出来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
看了一会没有头绪,这个问题我估计给初中生都会比给我们这些人解得快,说不好初中生有天才呢

网友B:
第一题用坐标的方法可解;
设三角形ABC边长为a,以B点为0点做坐标,可知A、C点坐标。
分别设D、E、F三点的坐标;
根据三线相等可列三个方程。。。。。。1
根据三个点在直线上可列三个方程。。。。2
根据六个方程可解出D、E、F三点坐标。

网友C:
第一题:连接AE,BF,CD. 因AD=BE=CF 得 AE=BF=CD . 所以FE=ED=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题:连接AE,BF,CD. 因AD=BE=CF 得 AE=BF=CD . 所以FE=ED=DF

你这个不行吧。AD=BE=CF就能导出AE=BF=CD吗?根据是什么?三角形全等?那只知道两条边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题用坐标的方法可解;
设三角形ABC边长为a,以B点为0点做坐标,可知A、C点坐标。
分别设D、E、F三点的 ...

今天用坐标法试了一下,发现此路不通。原因如下
第一,你说的第一组方程组其实只有两个方程,第三个是冗余的。比如A=B,B=C,那么A=C就是冗余的
第二,五个方程,没一个是线性的,六个未知量,如何解出?
你可以试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行吧。AD=BE=CF就能导出AE=BF=CD吗?根据是什么?三角形全等?那只知道两条边是不够的

连AE线后得出AEB  的三角,连BF得出BFC的三角,连CD 得出CDA的三角.  因 AD=BE=CF      AB=BC=AC 是不是得出AEB=BFC=CDA 的三个全等三角形。得出AE=BF=CD。所以FDC=EFB=DEA  所以EF=ED=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AE线后得出AEB  的三角,连BF得出BFC的三角,连CD 得出CDA的三角.  因 AD=BE=CF      AB=BC=AC 是不是得 ...

三角形AEB,三角形BFC,三角形CDA,并没有全等的充分依据。你只是依据其中两条边对应相等,这没错,但是不够。没有任何的直接信息表明,它们有某个角对应相等。

网友:
正弦定理还证明不了吗?

网友(2016-01-21):
为何我发现这两道题都缺少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