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镀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5-12-10):
标准为:120H无白锈,216H无红锈。
1、白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白锈呢?
2、我们的产品表面镀锌处理,盐雾试验120H有白锈,请问原因在哪里?

麻烦指导。

网友:
白绣就是锌生锈了,红绣是铁生锈了

这两个分别考验的是你镀锌钝化层的防锈能力以及镀锌整体的防锈能力

镀锌钝化层在经过120个小时盐雾测试,不能保护镀锌层了,锌层就会生锈,有白色的锈斑
如果工件要去氢防止断裂,要在钝化前先去氢,然后再钝化,否则钝化层的防锈能力会急剧下降

再经过96小时,连锌层也腐蚀了,下面的铁就开始生锈了,这个时候就是红锈了

镀锌钝化是我们目前电镀行业里规模最大的,使用最广的
镀锌钝化品质的管控重点就是2个,
1.钝化液的使用,要确保生成合格的钝化层
2.镀锌层本身,不能含有杂质,对镀锌药水的净化也很重要

然后,120小时建议使用五彩锌钝化,尽量不要选择蓝白锌,目前蓝白锌钝化能过120小时的风险比较大

或者采用锌镍合金镀层,这个盐雾测试可以通过500小时无红绣

网友:
楼上好专业啊。。

网友:
正好要用的,2楼好棒

网友:
佩服!!阿花  你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