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机或印刷机为了保证不跑偏,要把辊子调平,求助

楼主(2015-12-10):
求助,涂布机或印刷机为了保证不跑偏,都是要把辊子调平。
因为有很多辊,辊子间平行怎么去调,有没有谁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

能不能详细点。兄弟。

我们跨距很大。辊子也很多。

网友:
调的时候借助限位块,这样两边就可以调成一样了,另外要注意轴子表面粗糙度也要一样,不然也会跑偏,也就是说使用前要把辊子清理干净,不然会增加磨擦力,

网友:
坐等大婶

网友:
混混经验~~~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这有啥可求助的,不调平你能用吗,不一根一根调还能按个扭就全平了?

网友B:
打表工具:
一头是V形块,另一头是百分表,中间是可伸缩调节的连接杆件。测量时先根据两辊之间的距离调节连接杆件,使整个工具的长度合适,V形块卡在辊筒的光滑外圆上,百分表头接触另一辊外圆,V形块随辊正反旋转摆动,读取百分表上最大值。在辊的两端部和中间各测一次,比较测值大小即可知道两辊的平行状况。

现场辊筒调平行操作时多数情况是要和水平仪一起使用。

网友:
找一个基准板,放置在棍子安装架上方或者下方,保证水平,用塞块检测棍子与板之间的间距,或者所有棍子贴着塞块锁紧即可。

网友(2018-10-15):
用水平仪一个一个调吧

网友:
除了要把辊子调平,还需要加纠偏器吧

网友:
过去三年了 先在有激光调整设备了

网友:
上水平仪

网友(2019-05-23):
可以透过仪器测量,压辊之间各个点的压力,也可以测量压辊接触的面积宽度

如果是预算比较高的 还可以考虑 美国Tekscan Nip 解决方案。

压力分布量测解决方案  麦思深圳办 jiMmy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打表工具:
一头是V形块,另一头是百分表,中间是可伸缩调节的连接杆件。测量时先根据两辊之间的距离调节 ...

大师级别,说的很明白

网友(2021-06-14):
需要调水平以及辊和辊之间的相对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