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取料粘连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0):
现在用真空吸取一种布,不是成摞放置的,由于布面积较大,质量比较轻,布不漏气,在取料时下一张对被提起出现浮动,请问有什么方法或者装置解决这个问题吗) q4 E. D3 |4 P( q

网友:
像点钞机那样,先滚送出来一张,然后在吸,行不行?

网友:
先掀起一个角,用东西压一下行不行

网友(点评):
既然不透气 就要 破真空。

网友: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不是成摞的,下一张布出现浮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很难

网友(2016-03-28):
建议咨询下真空空吸盘代理商

网友:
可以在吸取布后让顶上面一张强制变形

网友:
小日本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玩过洗扑克牌吧!洗牌时就是要让牌强制变形

网友: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