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气泡以及絮状物,请教

楼主(2015-12-10):
最近一台油压机里的液压油有很多气泡,取样沉淀后,发现气泡不见了,变成很多絮状物,油刚换没多久,请问何解?
1:絮状物如何产生的?
2:净化过滤有用吗?

网友:
原来油的老化物,要用溶解剂去除絮状物,一般过滤器不行的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不仅有絮状物,而且用久了旁边还有一层嘿嘿的粘起来的,很难刮下来,每次用汽油洗很久,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
要么就是以前的油泥,要么就是高温氧化了,只能换油而且要清理干净,过滤是没用的

网友:
高温氧化了吧,要么就是油品问题

网友:
1、质量合格的液压油自身有比较好的泡沫性能,系统里产生的气泡会在迅速消除,如果质量不合格的油品,或者受到污染,会导致油品泡沫性能降低,这样的话气泡存留时间较长,容易对泵或阀造成气蚀。
2、油品的絮状物,一种可能是受污染,第二种可能是油品本身的组分。如果油品加热或摇晃后絮状物消失,则可能是油品本身的组分,需经过检测判断油品是否适合继续使用。

网友(2016-02-25):
感觉像油泥和漆膜,是油品在高温高压等环境下产生的,可以检测一下油品的酸值和氧化度

网友:
首先,油用的是不是真油?用红外扫一下真假油就可以;
其次,新油和旧油比较一下酸值和水分;
如果离北京仅,我可以免费帮你扫一下,给我一个确定是真油的油样,再拿一个你现在使用的同一桶的新油,还有一个絮状比较严重的油样)

网友(2016-04-07):
正规的好油会在润滑油里面添加一种消泡剂,会弱化气泡之间的油膜,你这个肯定是高温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