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对电机轴的影响大吗?请教

楼主(2015-12-10):
电机轴还不到尺寸的一半

网友A:
对齿轮影响更大点吧,内孔会变形

网友:
应该没事吧

网友:
看轴承负载了,轻载没事,我也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齿轮影响更大点吧,内孔会变形

齿轮不值钱  不管啦  反正售后就没回家过

网友B:
齿轮轴向固定怎么办?齿轮飞了就不好了...

网友:
我要 下载 杂志

网友:
电机轴上有中心丝孔没?有的话做个凸出的压盖装上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
怎么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啊

网友:
轻载吧勉强

网友C: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看负载情况,参考8楼方法要好不少,如果点击轴端没有螺纹孔,最好补钻一下,加一个拉头做轴向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回转支撑那齿轮厚啊,伺服电机轴又太短,不想再弄连接机构,就直接插在跟回转支撑啮合的齿轮上,反正这设备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轴向固定怎么办?齿轮飞了就不好了...

应该都有端盖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