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气缸缸径选择电磁阀?请教

楼主(2015-12-10):
电磁阀规格中哪些参数与它配套的气缸缸径有关?是不是电磁阀的有效截面积?如果是的话,怎样根据厂家提供的有效截面积算出它能连接的气缸缸径范围?
电磁阀的参数中还有一个接口口径,这个又是如何选取的?有效截面积同样是12mm2(Cv=0.67),但一个是进气=出气=排气=PT1/8,另一个是进气=出气=PT1/4,排气=PT1/8

网友:
好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看看学习啊   高手

网友:
  看看SMC的产品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
接口口径对应气缸调速阀的口径,如果选错一个是4另一个是6,可以再接一个4转6的直通接头

网友:
样本上一般有对应的推荐选择,气缸耗气量太大的话,不宜选择流量小的阀。

网友:
根据气缸的基本参数选择电磁阀,:

需要注意的是红色框中的18是日系品牌的系数,欧系品牌取20,美系品牌选25。
以上给出的是基本参数,即气缸动作频率不快的情况下。假如动作频率很高,或者气缸行程长、缸径大,则选出的电磁阀流量需要放大2~4(经验值)。建议先用基本电磁阀测试气缸动作,然后根据动作频率判断其流量是否满足要求。

建议购买专业书籍:

网友(点评):
补充一句:同规格电磁阀口径基本不影响流量。

网友(点评):
样本上有Cv和流量

网友(点评):
SMC的选型过程是 ,根据缸径,行程,要求速度查表得到回路等效S值,再把这个S值分配到每个气动元件上去。并联等效S值是 各个元件S值相加,串联等效S值倒数的平方等于各元件S值倒数平方的和。

网友(点评):
问一下,根据的计算的耗气量,或者S值 ,在选型的时候只要被选择阀的S值或者耗气量大于计算值就行或者计算值成系数?

网友:
两个气缸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