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油槽内的表面杂质清洁用什么液体比较好

楼主(2015-12-10):
大神们,有谁知道油槽内的杂质及工件表面杂质,用什么清洗比较好。而且对表面没影响  另外有没有能过滤后重复使用的装置

网友A:
你是除油呢还是除油加除杂质呢,如果是工件就要用工业清洗剂超声波清洗,具体看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除油呢还是除油加除杂质呢,如果是工件就要用工业清洗剂超声波清洗,具体看你要求

你好  我是需要清除油槽内的铁屑杂质    因为油槽口有时候倒角不是很好  就需要重新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