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后部的方块怎样修饰比较好看点?

楼主(2015-12-10):
前面的部分比较满意,后面的方块怎么改和前面的部分比较协调?
谢谢大家!

楼主:
@brianshao 大侠有空给看看,谢您啦!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零件,用在哪里?什么信息都没,没法说啊

楼主:
brianshao大侠,
用途和照相机类似,
加了个倒角,自己有点能接受了。您看怎么样?

网友(点评):
您这要是个零件,没必要考虑长相哈,就像心肝脾肺肾的,长啥样都木有问题,好用就行啊,整容也是在脸上

网友(点评):
版主大侠,这不是个零件,是个东西的外形。

网友(点评):
测距的东东??

网友(点评):
手持还是固定在设备上?材料是啥?如何操作?尺寸大小,有信息有才好说,外形不是凭空来的啊,没有一本说明书,也至少得有完整介绍才能思考它的形式,就说怎么好看,这个完全没法说

网友(点评):
版主大侠,原谅我在这里不方便说太多,抱歉。

网友(点评):
版主大侠,我说过了,相机大小,手持,材质就是常用的,ABS

网友(点评):
理解!但我就没法帮到你了,大家看看觉得协调就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工业上的东西,简单,不过量设计,外形不造成歧义,色彩除运动零件,避免采用跳跃色彩即可,避免设计的痕迹会好于追求设计的痕迹

网友(点评):
感谢版主大侠!这个色彩就不讲究了,黑色。您的“避免设计的痕迹会好于追求设计的痕迹”怎么理解?我不太明白。能给讲讲吗?

网友(点评):
有时候会有人要追求产品上有经过设计的痕迹,让客户感觉产品是经过设计的,就容易出现过量设计和设计跟结构冲突的问题,就比较有自找麻烦的可能,弄巧成拙

网友:
这个东西薄一点手感会不会更好,

网友A:
手持设备的话,即便是工业设备,也有需要去满足使用的手感,关于美感不需要去强行考虑,因为没有标准,有一个简单的法子,找一块泡沫塑料或者橡皮泥最好,满足尺寸空间需求情况下,用手来捏一个外形,手抓舒适即可,然后根据这个实物模型再建模,加上功能零件,如果有很好的触感舒适性,基本就不会难看,也不会有结构上的冲突,比从没有标准的美观出来来强行思考要有效的多的多的多!!!

网友(点评):
好的,好的

网友(点评):
abs注塑成型限制较少,可以有较大灵活性,若有好的触感和视觉效果,曲线是不可少的,而且abs本身不适合这么大平面,圆弧面是有必要的

网友(点评):
外形一定是从一个需求出发,可以是功能可以是结构,可以是成本,但一定不是美观,美观是满足这个需求顺便达到的状态,千万别就好看而设计,尤其工业品,后续可能会带来许多实际的麻烦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几句说到我心里去了。目前不能过份强调美观。但是太丑肯定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设备的话,即便是工业设备,也有需要去满足使用的手感,关于美感不需要去强行考虑,因为没有标准,有一 ...

我这个东西不大。
我原来做过注射泵,ABS外壳,比这个大多了。
拙劣的渲染了一下——

网友(点评):
哇!我最近也在设计一个注射泵,缘分啊!哈,不过不能发出来,等产品上市再发了

网友(点评):
前面六角里面圆形,如果没有功能上的问题,都做成圆的就行了,会比较协调,后面部分手抓处设计成圆弧面,最简单的方圆结合就会比较协调,形状越少越不会乱

网友(点评):
对于手持的产品,再一个就是表面肌理,持有处单独一块最好,如不能做皮纹处理也可以,家用的一般小产品光亮表面问题不大,工业或者医疗,表面要有一定粗糙度

网友(点评):
工业和医疗要有一定粗糙度,这一点您说得太对了!

网友(点评):
我做的那个注射泵,工业设计得红星奖了,别人设计的。

网友:
用途不一样!直接关系到外观

网友(2016-04-07):
如同我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