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料装置请教

楼主(2015-12-10):
最近公司分给了一项任务,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请诸位出出主意!
工件是直径18-28毫米的圆钢,长度1.5-2.3米,一次用航吊吊来大约1-1.5吨一捆,由于是用软绳或钢丝绳吊过来,可能会产生交叉,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一捆料平铺开。

补充内容 (2015-12-10 21:10):
平铺就是一根一根摆一层

网友A:
不等直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等直径吗?

直径不等的

网友B:
起吊之前是怎样排列的?

网友:
做个漏斗状料筒下开长方形槽虽然有点大有条件最好形成振动,出口接斜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吊之前是怎样排列的?

圆钢自己裁断,然后放一遍堆起来

楼主:
希望大家多出点意见,不用说结构,思路就行,我会一一求证。

楼主:
高手是不是都去聚会了,多来几条思路啊

网友C:
你的要求也没说明白啊,摊开,具体要摊开成什么样子?一根根排列开吗?

给的信息太少啊

楼主: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属于公司的难题,几乎所有机械设计都被安排过这个任务,希望大家帮我搞定这次任务。

网友:
上张来料的图,再来张铺开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也没说明白啊,摊开,具体要摊开成什么样子?一根根排列开吗?

给的信息太少啊

建议在起吊前,中,后,画图表达。

网友:
有几种不等径就麻烦一些了

网友:
不等直径是比较难处理,还有楼主也没说清楚要怎么平铺开来,平铺开来干什么用的,让大家空想啊?

网友:
把没分前的图片和分好后的图片发一张,具体点。

网友:
设备中有个无心磨床上料机,可以作为分料参考,可以根据直径不同开多个槽,这样分类和平整都能保证。

网友:
一对1米多长的滚筒,反向旋转,滚筒之间离缝30。散棒料放到滚筒之间,交叉的棒料会被滚筒扰动加以纠正,平行的棒料会从缝之间依次落下,顺着高度32的缝隙依次滑下去,这样就平铺开了。滚筒转向与落料反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