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修改能够让装上电机不会卡

楼主(2015-12-10):
请问下该图纸1、2、3、4与导轨装配起来怎么能让它走动时候不会卡,或者走起来电机受力。请教各位大侠怎么修改呢?

装配起来电机卡

装配起来电机卡

网友:
减少导轨面与滑块接触面积 (各种倒角 倒圆角)    模仿机床硬轨模式

网友A:
整个传动系统的对中要调好,电机座要有调节的空间,如果没设计调整空间,加工精度要保证。此外,电机轴与被驱动轴之间要用柔性连接。

网友B:
改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楼主(2016-01-14):
引用 网友B:
改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结构太小了,不好改,而且滚动华东,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传动系统的对中要调好,电机座要有调节的空间,如果没设计调整空间,加工精度要保证。此外,电机轴与被 ...

首先谢谢您,请问下要电机调整空间?电机装完后电机架与导轨固定孔是比较大的!柔性链接怎么加呢?

网友C:
柔性连接可以用小浮动接头,亚德客产品手册上找。
你这个结构好神奇,看起来像螺旋传动,怎么没看到螺母,用的好像是淘宝上的小步进电机。
单纯解决卡阻的问题的话,加点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请问下要电机调整空间?电机装完后电机架与导轨固定孔是比较大的!柔性链接怎么加呢?

电机与机架的螺钉连接孔稍大些,便于调节电机位置。电机的位置可以微调。柔性连接是用柔性联轴器,比如螺旋切缝联轴器,具体要看扭矩大小。关于柔性连接,有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rulandasia.com/a_articles_what_to_look_for.asp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请问下要电机调整空间?电机装完后电机架与导轨固定孔是比较大的!柔性链接怎么加呢?

如果对中的偏差比较大,这还有一种联轴器结构,比较适合这种应用:
http://www.rulandasia.com/ps_couplings_oldham.a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柔性连接可以用小浮动接头,亚德客产品手册上找。
你这个结构好神奇,看起来像螺旋传动,怎么没看到螺母, ...

是的螺旋传动的,螺母是在电机头里,螺杆是直线走的,如果配合不好,电机会卡或者有声音!因为这个要批量产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接头?麻烦能给个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机架的螺钉连接孔稍大些,便于调节电机位置。电机的位置可以微调。柔性连接是用柔性联轴器,比如螺 ...

这样的话对大批量生产不好,因为这个要量产的,调节电机位置,柔性连轴器就是没有小的,都比较大!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3366f776fc4ffe473368ab73.html?from=search

网友C:
第一次传图片,试试行不行。
网上的信息有好多,直接百度浮动接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传图片,试试行不行。
网上的信息有好多,直接百度浮动接头就行。

谢谢,我看到了,这个直径还是有点大,如果10有10就好了,还有这个就是太长了整体

网友D:
用耐磨片,刮花,用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耐磨片,刮花,用点接触

谢谢!麻烦能详细点吗?是在移动部件上刮花吗?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对大批量生产不好,因为这个要量产的,调节电机位置,柔性连轴器就是没有小的,都比较大!

轴径小于3mm?
太小不好找,但3mm以上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径小于3mm?
太小不好找,但3mm以上的都有

外径3至10毫米没有,最小1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径3至10毫米没有,最小12mm

外径啊,那确实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啊,那确实有点小

是的

网友(2016-02-15):
导槽需要设计可以修改为燕尾槽的结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