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梁最近让我很头疼

楼主(2015-12-10):
请教下各位高手,怎么加工图中的梁才能保证尺寸要求?

网友A:
怎么个头疼法,孔里边放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头疼法,孔里边放轴承吗?

对啊,1930长度我现在找的供应商做的,轴承孔精度和直线度都很难保证。想来这里咨询下,具体怎样加工,才能够保证的了图中精度。

网友(点评):
必须这设计么?搞得这么复杂,材料不好;加工得用 镗床

网友B:
日!啥设计?1.8米0.02公差,还TM用Q235。能受点力不?材料应力释放后都死掉了。
就冲他用Q235,俺认为应该没啥球用途。位置度直线度都等你用钱沟通的。孔大小也许有一点点要求。
轴承的游隙都是这个量级。
严谨点所有公差都是要推算的,即你这个公差都是根据需求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找个很严的公差带随便标上去,反正不吃亏。那都是l浪费钱更甚至浪费项目周期。要是我是老板,这类无谓加严公差的会要认真讨论必要性,严加考核。

网友(点评):
这玩意铣一层变一层,应力变形,热变形,这么长还不拧成麻花。A-A处车间工人肯定会骂娘,精度就别想了。

网友(点评):
可惜你不是他老板,他老板也不是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啥设计?1.8米0.02公差,还TM用Q235。能受点力不?材料应力释放后都死掉了。
就冲他用Q235,俺认为应该 ...

看了你的评价心情舒畅许多。 我这个小采购最近被这根梁逼疯了,因为是新东西,之前没做过,所以技术要求不给放宽,找加工商做,又基本都保证不了。

网友(点评):
做这图的,一,可能是新手,二,头给门挤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神画得图纸,楼主小心点吧。
知道做啥用的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评价心情舒畅许多。 我这个小采购最近被这根梁逼疯了,因为是新东西,之前没做过,所以技术要求不 ...

我想问得是即使加工出来了,你们厂有三坐标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得是即使加工出来了,你们厂有三坐标仪吗?

没有,让供方提供检测数据

楼主:
实物出来了。。成本太高,考虑改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