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齿轮应力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12-10):
如果问题比较无脑,烦请前辈们指正,小弟感激不尽

齿轮弯曲应力和接触应力的计算公式,书上给的参数下标都是1,是代表小齿轮还是主动齿轮呢?
书上说这两个公式对于大小齿轮都是适用的,意思是把大齿轮参数带入,还是计算结果同时适用于大齿轮呢?

对于弯曲应力公式,大小齿轮的Ft,b,m都是相等的,只有系数Y不等,大小齿轮弯曲应力不等,也就是说只需要把系数Y分别带去就行了?

对于接触应力公式,大小齿轮的Ft相等但d不等,不知道书上的d1对于增速传动代表什么,也不明白书上的对大小齿轮都适用什么意思。大小齿轮接触应力相等,如果把d分别带入算得的结果显然不等。

书上的接触应力公式对于减速传动来说算小齿轮即可,对于增速传动如何计算呢?也是算小齿轮吗?

谢谢(^_^)

网友A:
第一个问号公式应该是通用的,只是变量数值不同
第二个问号同一,参数的带入
第三个问号Ft相同,但是力臂不同
后边的至于增速和减速在校核时应该没区别,因为一般情况下一堆齿轮配合小齿轮先破坏,所以校核的都是小齿轮的强度,且校核的接触应力都是以最大值为准。

网友B:
首先理解弯曲应力和接触应力的含义。在齿轮的弯曲应力计算中,计算模型是将齿作为悬臂梁结构分析的,研究的是抗弯强度;接触应力玩的是表面的循环应力,那东西是疲劳强度;然后理解校核的目的,校核的目的是保证最小的强度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C:
一般都是算小齿轮,不过现在很少去算了,都是直接用软件了,计算能力降得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号公式应该是通用的,只是变量数值不同
第二个问号同一,参数的带入
第三个问号Ft相同,但是力臂 ...

谢谢回复!

不知道你的“通用”是指什么?把大小齿轮的参数分别带入?那么对于接触应力计算公式来说,Ft相同d不同的话算得结果不同,而大小齿轮接触应力是相同的。

另外,你说力臂不同,不知道弯曲应力计算公式里哪个参数提现力臂?

你的意思是不管增速还是减速,计算接触应力时都算小齿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理解弯曲应力和接触应力的含义。在齿轮的弯曲应力计算中,计算模型是将齿作为悬臂梁结构分析的,研究的 ...

谢谢回复!

总结得不错。我现在只是不理解计算时候的一些问题。

楼主:
计算弯曲应力时候,先看YfaYsa/[σF]哪个齿轮大,然后将此值较大的那个齿轮的参数带入弯曲应力计算公式里进行校核。是不是这样?这个我理解。

我疑惑的是计算接触应力时,将大小齿轮的参数带入公式,算得的接触应力值不等。而书上说“公式对于大小齿轮都适用,因为大小齿轮接触应力相等,计算时选取[σH]小的进行校核”。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计算时不论是增速还是减速传动,都带入小齿轮的值进行计算,再和两齿轮较小的[σH]比较进行校核?

楼主:
求教啊,接触应力真是让人头疼

楼主:
接触应力计算里的T1和d1在增速传动里到底是主动轮还是小齿轮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触应力计算里的T1和d1在增速传动里到底是主动轮还是小齿轮的呢?

一般情况下,下标1表示齿数少的齿轮,也就是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下标1表示齿数少的齿轮,也就是小齿轮。

谢谢!
发现课本里很多概念都解释的含糊不清。感觉机械学科想学好还是得靠实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发现课本里很多概念都解释的含糊不清。感觉机械学科想学好还是得靠实践啊!

课本里面的解释都是有的,不过一般只在某一页的某一句话里面。看书的时候漏看了就搞不清了

网友(2017-12-07):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算小齿轮,不过现在很少去算了,都是直接用软件了,计算能力降得好快

最近算了一对啮合齿轮的接触强度和弯曲应力强度,算的头大。下载了一份标准GB3480,按标准一步步进行计算,那多多系数要一个个的算或者查表查图。手上也有算承载能力的小程序,和自己手动算的结果,有10%左右的误差。一般技术设计完成,要编制计算书,手算的过程将近20页,很啰嗦。小程序的就直接出结果。又太简单。坛友们编制齿轮的计算书一般怎么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