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用solidworks钣金怎么画啊?

楼主(2015-12-10):
请问大侠们这个图用solidworks钣金怎么画啊

111

111

网友:
看不见尺寸,随意作的,就几个边线法兰+编辑草图就行了。

网友:
这个加工时候要考虑工艺;直接折弯机会有问题

网友:
制图:先做 实体,再转换成钣金;
加工:拆件后焊接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