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的问题,哪些材料是硬氮化,哪些是软氮化

楼主(2015-12-10):
有知道的吗

网友:
没有硬氮化的说法,只有软氮化和氮化的说法,主要是处于成本和硬度要求以及变形这几个方面考虑适合哪种方式,至于材料则都是一样,可以氮化的就可以软氮化,软氮化硬度低成本低变形也小,一般只能达到600HV左右,氮化可以达到1000H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