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差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12-10):
我在有的书上看到有自由公差这个概念,设计手册上有一个一般公差的概念,一般公差是各种设备在正常条件下能够保证的精度,也称常用精度或经济精度。那我想请问那个自由公差是什么意思呢?如图,

楼主:
自己要顶一个

网友:
国家标准GB/T1804-2008中只有一般公差的未注的线性公差和角度公差之说,所谓的自由公差完全是非标准,非专业用词。
关注一般公差,标准中是这么解释的。
线性和角度尺寸的一般公差是在车间普通工艺条件下,机床设备可保证的公差。在正常维护和操作情况下,它代表车间通常的加工精度。一般公差的公差等级的公差数值符合通常的车间精度。按零件使用要求选取相应的公差等级。
线性尺寸的一般公差主要用于低精度的非配合尺寸。
采用一般公差的尺寸在正常车间精度保证的条件下,一般可不检验。
未注公差决不是没有公差要求,只是为简化图样标注,不在图上注出,而是在图样上、技术文件或其它标准中作出总的说明。

网友:
自由公差就是一般公差,也是未注公差,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图纸上没标公差的尺寸,他们的公差按图纸给定的一般公差标准,如GB1804,HB5800等。

网友A:
自由公差是指一般公差,像你手中所著“自由公差IT14”是不对的。自由公差有按GB-t1804,分 精密,中等,粗糙,最粗四种等级
最常见的就是图纸技术要求所注:未注公差按GB-T1804M

网友B:
一般公差不是未注公差,未注公差是一般公差的子集

网友:
就是一般公差,GBT1804

网友:
看新一点的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公差是指一般公差,像你手中所著“自由公差IT14”是不对的。自由公差有按GB-t1804,分 精密,中等,粗糙 ...

我发现您是大侠啊

网友(点评):
就一打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公差不是未注公差,未注公差是一般公差的子集

大神,我已经关注您了,多多指教

网友:
就是一般公差

网友:
就是一般公差,要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