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平面度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15-12-10):
大家都说说平面度是怎么测量的?比如安装驾驶室的四个支腿。四个支腿的平面度怎么测用三坐标?

网友:
以精度要求来选择测试设备。

网友:
使用全站仪,打点测量,在钢构厂里这样干的

网友(点评):
全站仪很贵,你用带激光的水平仪测,就可以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最简单的就是塞尺+目测,三坐标取点要多才有意义不建议

网友:
我们一般用平尺+塞尺。

网友:
水平仪+磁力表座+检验过的同长200钢板尺,几百块钱搞定,精度毫米级。当然跟使用人水平有关。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