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5-12-10):
步进电机的轴向负载为30n,丝杆导程4mm,请问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机能让载荷在垂直方向速度达到0.2m每秒。😁😁求大神指教,导程也可以大点

网友:
200/4=50n/s  V=3600/50=120.可知转速。然后你设加减速时间为0.1S。可知道上升的拉力。3X(2+9.8)N。Tf=(μgW+F)P/2πη  F=2*3.14*0.98/0.004Tf  Tf=35.4*0.004/(2*3.14*0.98)=0.023N/M你再加点安全系数2足也。0.046N/M后面的你自己算。

网友(点评):
看来这位大侠是赶时间写的,可否详细说明一下里面的参数定义

网友A:
我记得一般步进电机转速都比较低,假设直带的话200/4*60=3000n/r的转速。我没注意到有这么快的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一般步进电机转速都比较低,假设直带的话200/4*60=3000n/r的转速。我没注意到有这么快的步进电机。

你说的这点才是根本,步进电机根本就达不到3000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点才是根本,步进电机根本就达不到3000的转速,

那估计不能用丝杆了,同步带怎么样呢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慢而精密,如果太快就失去意义。会失步。如果需要的不是太过于精密,另选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