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品裸装运输包装方案

楼主(2015-12-10):
做工程师的就得什么都干!可让搞工艺的设计裸机运输包装真是无从下手,哪位大神指点明经啊!防尘防潮防磕碰,重点还要成本低!!!(产品是减速机)

网友:
包装袋加木箱

网友:
成本低就直接做木架了。也可以做那种定制木箱,包装可以用气泡膜,包装海绵等等。
我们购买的减速机,都是木箱,装的下就行了,外面包一层气泡膜,减速机要在箱子里面所两个螺丝,防止运输途中颠簸,磕碰。

网友:
记得有时候买减速机,他们在直接放在木箱里,然后向里面冲那种发泡的东西,直接就把产品和木箱里的空隙填充了,那种怎么颠簸都没事,楼主的是什么样的减速机?如果是行星的,就要做牛皮纸切割出来那种衬板,普通箱式的,那就弄个木箱,锁在木箱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