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加工中心什么原因会造成u钻烧毁

楼主(2015-12-11):
工件材料20Crmnti调质Hb340,刀具直径15-18线速度120,进给0.08材质4024,4324

网友A:
冷却呢?有没有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刀具的材质。

网友C:
看着像山特牌号,前面是GC?

网友:
刀具材料,加工工艺,刀具磨损等多方面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呢?有没有

有内冷,冷却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山特牌号,前面是GC?

周边刀片g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刀具的材质。

刀具材质可能也是烧钻的原因之一

网友(2016-01-12):
引用 楼主:
刀具材质可能也是烧钻的原因之一

刀片需跟材料的材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