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绳的机构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5-12-11):
图片中那个四绳负责提升整个架子,这个四绳的机构是什么?是标准件吗

网友A:
貌似是滑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滑轮组

这种机构有标准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机构有标准件吗?

有的,可以在起重零件里面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在起重零件里面找找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是曵引装置或牽引装置,可代你设计,电话18917543376,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