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上的“标记”具体怎么用,麻烦举个小例子,查了设计手册,问题还是不太清晰??

楼主(2015-12-11):
标题栏上的“标记”(不是阶段标记哦)具体怎么标记?麻烦举个小例子,查了设计手册也百度过,答案还是不太理想??谢过大家

网友:
说的是变更标记吧,图纸需要修改时,就需要用到
划改形式,在划改位置写上标记,标题栏里写上相应的,处数,文件,签字,日期

网友A:
    图纸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错误,那个“标记”,就是订增错误用的。以前的蓝图制作周期长,因为一点小错误从新晒一张经济上也不合算,所以会在图纸上修改,同时做上标记,以便查阅。
   附图,你可以看到标记“①”的处数为“1”分区为“4C”更改文件号就是更改依据,然后是修改人签名、日期。处数是因为三视图有问题的地方可能会在不同的是图上反映,都需要修改,所以未必是一处。
   填写表格时注意:除了签名外,国标规定为仿宋体。

   现在打印一张图纸多方便,很多人也不喜欢类似作业本涂改那样的图纸存在而影响自己的声誉或者技术权威性,那个栏就成了“聋子的耳朵了”

网友:
这个对于产品的修改管理很重要的,工程人员可以看到图纸的变更历史。

网友:
图纸简单修改时做个记录用。
我们已经不用了,都是直接重新搞,设计、制图重新签,图纸出问题了方便追查责任人。修改的另外做个记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错误,那个“标记”,就是订增错误用的。以前的蓝图制作周期长,因为一点小错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