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检具怎样加工

楼主(2015-12-11):
     这个零件是个检具,客户图纸要求材料为cr12,热处理到HRC50-55。

    但是看这张图纸,选用这个材质的话会有问题,会椭圆,所以我想的用Cr12Mov或者SKD11(不知道合适吗)

   这个零件太薄了,而且精度也高,工艺打算这样的,下料,粗车——淬火——半精车——内外圆磨

但是问题来了,自己内部根磨不出来这个零件的精度,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侠给出谋划策一下,谢谢!

网友:
这图纸上对根部并未有特殊要求,难在哪

网友(点评):
零件硬度在50-55,又是薄壁件,精度有在0.01,这么大的直径,这些还好做?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工艺不靠谱。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的,关键是磨工技术要过关啊

网友:
觉得这个检具设计的很奇怪,内外径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都挺严
但内外径位置公差不做要求,设计上这种薄壁件(尺寸又大)能避免就避免,还故意放一块,又没有位置要求。
外圆一般要内圆磨了之后穿心轴外圆磨,中间又有个台阶,心轴还得做成分体的。别管啥材料都不好干
内孔磨设计专门的工装(成本可不低,避开法兰部分外圆部分保证均匀夹持)可以做,外圆磨也得专用心轴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检具不知可不可以分成几个来做

网友(点评):
后来沟通可以分成两个,原本要做了,让边报价边做,我报的是一起一共3800,嫌贵了让比价,你们说贵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分开做的尺寸公差,如果是两个光滑极限量规那还真贵啊

网友:
建议用20#钢+渗氮处理+磨削。检具的话,应该可以。
或者用20#钢+镀硬铬+磨削。

网友:
20*太软,上不了磨床。40Cr渗碳。搭组合夹具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