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码垛机器人

楼主(2015-12-11):
市面上现在常见的四自由度码垛机器人好像分为两种,一种是串联式,一种是混联式,有没有大神知道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小弟刚接触,不太明白,谢谢!

附图:

                                                图1:串联式

                                   图2:混联式

网友A: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结构吗?哪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结构吗?哪里不一样?

额,不一样,串联式是和6轴串联相似的结构,而混联式4轴的2轴和3轴是滑轨形式,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先问一下度娘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一下度娘较好

木有查到。。。就来求助大神了

网友(2018-10-22):
引用 楼主:
木有查到。。。就来求助大神了

老哥,你说的对,加QQ854891629,交流学习

网友:
看来我与机器人的距离还很遥远

网友:
这种问题,你找一家机器人公司,假装需要选型,然后问他们一下有什么区别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不清楚,哎,技术是个无底洞啊,继续学习吧!

网友:
这应该是关节式机器人和连杆式机器人的差别吧,你的说法没有听说过

网友(2018-12-11):
专业问题!!!

网友:
第二个怎么看都不像是混联的。

网友:
第二种很少见 现在基本上都是第一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