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保证”的理解

楼主(2015-12-11):
零件尺寸不合格,经常听资深工程师说建议用“线切割保证”,请问线切割对于尺寸公差的保证能力到底有多强?
钱切割目前能都达到的精度能到多少?

求解释。。。

网友:
快走丝机床好0.02MM没问题,慢走丝精度会比快走丝高,而且表面也很漂亮

网友(点评):
快丝0.02比较难啊

网友(点评):
可以的,只要把机调好。我以前就是做线切割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保证精度误差0.1。

网友(点评):
如果线割达到0.1的话,那就没办法干活了

网友:
  慢走丝精度是高,国产的线切割设备和进口的线割设备精度差距还是不小的。钼丝的磨损对精度也有很大的影响。但线切割加工的价格也很贵。

网友:
我有20台线切割,有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
这个问题 可以问我  线切割我有20台

网友:
快走丝3~4丝,慢走丝1丝以下。

网友(点评):
正解的,不过慢丝只能说1丝一下,那些所谓的说能达到0.005的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
慢丝有割一修三,据说可以达到2μ

网友(点评):
不是据说,是可以2u,我们现在就有要求正负2u的零件.

网友(点评):
只是据说,但是真正能达到的不多的。反正我找了几家外协最多在0.005,除非你给他东西实配。

网友:
慢走丝精度可以,但是效率低,而且加工部位受限制。

网友:
线切割分快走丝,中走丝,慢走丝,精度依次增加,成本也是成倍增加的,机床价格也从几万到十几万再到几十万。

网友:
可达0.005的精度,我厂就敢保证。

网友:
与材料、零件外形、加工高度及尺寸有关

网友:
亲自操作线切割机床已经一年半了,快丝已经快灭绝了,中走丝还挺火,我们单位用的是苏三光HA400的中走丝,切割四遍,能控制粗糙度在1.6um一下,尺寸精度能控制在2道;还有一台阿奇夏米尔的慢走丝,据说阿奇夏米尔是全球最好的线切割厂家,尺寸精度能控制在2um,使用镀锌铜丝0.25mm,粗糙度能控制在0.17um,0.1mm的铜丝还可以更加光一点

网友:
应该是慢走丝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