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倒角机

楼主(2015-12-11):
大家好,我有产品是直径1.46.1.96.。。长度是13.80毫米,,现在是自动机切断,需要两头倒角,要求速度快,请大家指教,或者有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家直接联系我13588944155谢谢大家

网友A:
1.46,除了直径小一点,根本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么小的直径,倒角多少?

网友:
小型设备,一般用振动盘上料,气动夹紧或者考虑砂轮倒角或者考虑工件夹紧后刀具倒角,估计在5万元左右,如果自己做2-3万的预算

网友:
就像是销钉的两边倒角是吧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呢?我们公司专业做钻攻自动化设备的,刚刚已经问过技术,说可以做,速度也可以跟的上。

网友B:
还要准确点
倒角多少
速度要求多少
报价大概多少
等等
这个机器很简单的,产品那么小,刀都不要,直接上砂轮 甚至砂带
不需要振动盘,特定的上料就可以,加工件太小了,类似以手表带的卡针

这个用型材做框架,步进做送机输送,动态倒角用砂轮带

我甚至想到,买个跳蛋拆了都能给他上料,呵呵呵

网友:
不用机械加工倒角,这么小;用倒角粒子涡流倒角。

网友:
楼主哪里的,联系我1.5w搞定,速度每分钟400-500(单头)。

网友:
1.5w搞定,现在价格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准确点
倒角多少
速度要求多少

特么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除了直径小一点,根本没有其他问题

不用机械加工倒角,这么小;用倒角粒子涡流倒角。这个靠谱。

网友(点评):
多谢,又长一寸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你这个产品的工艺一开始就错了,你这样的生产工艺是自找麻烦,也不了解你的具体产品材料,公差,外观要求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下QQ3160722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