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精铣机的铣头怎么设计

楼主(2015-12-11):
求大神指点一下,双头精铣机的铣头怎么设计,最好是用齿轮的两个转速即可。
拜谢。

网友A:
自己要会之前要多看,是刀具的双头。还是机头的双头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要会之前要多看,是刀具的双头。还是机头的双头铣

是两个机头,中间有个回转盘的那种,麻烦给讲一下大神

网友(点评):
你是两头要上刀具?,机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