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加工成本最低?

楼主(2015-12-11):
请教大侠,这东西怎么加工成本最低?

网友A:
这要看你产品本身的精度要求了,什么精度要求选择不同设备加工。

网友(点评):
咱俩头像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产品本身的精度要求了,什么精度要求选择不同设备加工。

焊接件来的,零件本身精度要求不高,我这边的厂家,说的线切割,价格高的离谱。像这种形状铣床能直接加工出来吗?

网友(点评):
没问题啊!

网友:
没啥要求就镭射割吧

网友B:
看你的量大不大,量小就贵,量大就便宜。你用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呵呵,头像你是盗取我的吧。

网友(点评):
不会吧,这头像我在其它地方看到的。我今天才看到你的和我一样

网友:
也可以数控火焰切割

网友:
量小激光,量大开模冲裁

网友C:
激光切割会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量大不大,量小就贵,量大就便宜。你用什么材料

Q235的,就想知道哪种加工方法经济。

网友(点评):
最经济就是冲!线割主要按表面积算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会很贵吗?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我们的供应商就一直强调这部件哪些地方最线切割,然后一直抬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我们的供应商就一直强调这部件哪些地方最线切割,然后一直抬价。

线切割算工时,确实慢,但是激光加工快多了,就这个外形,就是瞬间的事

网友:
  这么薄的板,加工方式很多。激光切割,水割,线切割。激光切割效率最高,并且价格很便宜。

网友B:
这种线切割也不贵呀,你用快走丝割。而且看你图生也没什么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切割也不贵呀,你用快走丝割。而且看你图生也没什么精度要求

零件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那就用快走丝割,也比较快。

网友B:
你们供应商就这零件报多少钱

网友:
用冲床落料,冲孔。

网友:
数量100片以上 线切割报价6.5元每个 ,材料费另算

网友D:
激光整体下料多好,还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供应商就这零件报多少钱

这个是焊在其他零件上的,他一直强调这个是线切割导致整个焊件价格高。这东西45#4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整体下料多好,还省料

问题是,激光价格也不了解。这是网上的价格,现实肯定有差异。

网友:
呵呵!谁便宜给谁干,最好把水分都抽干!国人的尿性!自己搞死自己,上面这个100件以下40块我们根本不会接!

网友(点评):
这个活,40元一件,没什么要求,可以做的。要不你们吃惯了大鱼大肉,这点小的不待见。

网友:
有加工中心的话最方便,一台一天上百个没问题。
没精度要求2B才用线切割,就算摞起来割,一台一天十来个撑死。
铣床的话也可以,可以找一块厚料,铣出外形,然后线切割按厚度一片一片切下来,就跟切土司一样,这样快点。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
激光或者冲压

网友D:
加工和 产量要求 关系很大的,量小一种方法,量大一种方法,楼主说清楚,一月多少件,有什么特殊质量要求,后续要什么处理,都要说说的

网友:
单件线割,批量开模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我们的供应商就一直强调这部件哪些地方最线切割,然后一直抬价。

看板厚的   具体多少忘记了1.5mm厚的板好像是3元一米       反正比线切割便宜很多     速度也快多了,  就是精度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板厚的   具体多少忘记了1.5mm厚的板好像是3元一米       反正比线切割便宜很多     速度也快多了,  就 ...

本来就没有精度要求,外形直接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和 产量要求 关系很大的,量小一种方法,量大一种方法,楼主说清楚,一月多少件,有什么特殊质量要求, ...

我们也是订单生产,量还真不好定。就按照小批量生产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觉还是激光切割经济,精度要求不高相差0.5mm问题不大。

网友:
成本和数量有关!

网友:
激光我知道的是1毫米板厚一米2毫米板厚4元以此类推,其实5毫米就不精确了。这个东西要是不是很精密,直接找龙门下料机,等离子直接割。

网友:
量少等离子切割,量大冲

网友:
量大使用冲孔落料模具,量小就是激光切割了。

网友:
线切割主要太慢,大量也不行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会很贵吗?

看走线长度,我们这一米8块,量小,没人愿意做啊

网友:
这个东西,首先看你的批量了

批量来考虑加工方法啊

网友:
最好还是说一下精度要求,不然不好说的,如果是做焊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谈线切割肯定是在坑人。

网友:
量还没定,那开模就没必要,激光下料比线切割好多了吧

网友:
成本低 肯定冲压呀

网友:
用3mm的板激光割,割完后两块叠加焊一起,上量了直接就开冲模吧

网友:
量不大就激光割,很多就开模

网友:
没看到公差要求,线切割或者铣都可以吧

网友:
数控激光

网友:
看大家说了很多,我也说说我的观点,首先放弃的是冲压,6mm的钢板,模具费不说,冲出来,边缘就不能看。再就是加工中心,加工中心效率什么自然不必说,但总给人一种拿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激光切割没接触过,不做评论,想来跟激光焊接差不多,属于高温溶处理。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快走丝,10块板一起放,也才60mm的厚度,加上连续切割的特性,一下就有10片。

网友:
等离子切割

网友:
冲压最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