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OLIDWORKS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在solidworks中打开文件,就会跳出这样的对话框。
麦迪以及自带零件库都不能使用。SW重新安装也没有用,现在是怀疑WINDOWS的问题了,希望能够不用重新装系统。
希望有大侠帮助解决。拜谢了!

网友A:
你升级一下驱动,还有就是杀毒软件有时候会误杀

网友B:
不是系统问题  自己百度一下 修复一下就没问题了  我的不久前刚弄完

网友:
安装出错

网友:
安装包不全,或者操作系统问题,这事每个人情况不同,没法帮,但是要记住,凡是不适合solidworks的操作系统,一律pass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级一下驱动,还有就是杀毒软件有时候会误杀

请问,升级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系统问题  自己百度一下 修复一下就没问题了  我的不久前刚弄完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呢?

百度一下 就行了  我也忘记怎样弄得了  最后还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