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方管上加工2个面

楼主(2015-12-11):
一根4米100*100方管其中一个面上要加工2个面(是用来装导轨的,精度应该比较高吧,初学者不太懂),用什么设备加工来保证平面度,还有平面上需要加工螺纹孔,用什么设备来加工?

网友:
上图多好呀

网友:
你先学怎么描述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移栽机或者机械手的移动大梁吧,我们公司经常做,平常都是上龙门,孔是在那个上面点好的,你这个空是用来装导轨对吧

网友B:
加焊安装底板(方便留加工余量),上龙门铣。

网友:
用方管 应该载荷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焊安装底板(方便留加工余量),上龙门铣。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移栽机或者机械手的移动大梁吧,我们公司经常做,平常都是上龙门,孔是在那个上面点好的,你这 ...

是的。有个疑问,孔在上面点好的,不懂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点评):
意思是孔在上面组钻好的或者打好中心点下来钻床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