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套在轴上的是不是直线轴承?

楼主(2015-12-11):
图中套在轴上的是不是直线轴承?

网友A:
是的,外面的座子自己设计几何结构,中间车一个孔,直线轴承埋进去

网友B:
是的。这啥车间,看着灰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外面的座子自己设计几何结构,中间车一个孔,直线轴承埋进去

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买那个带方形座的直线轴承,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点评):
法兰位置又是需要逼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啥车间,看着灰挺大的

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买那个带方形座的直线轴承,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没有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呀

网友:
采用自润滑轴承就行,直线和旋转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