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动画

楼主(2015-12-11):
在用solidworks设计完成后向做仿真动画,除了自带的运动算例还有其他更简便的制作方法么

网友A:
坐等大侠指点。。。。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如上就不是用自带的运动算例,而是用宏驅動尺寸(角度,距離,弧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侠指点。。。。

每次做动画都是重新装配,用距离来弄。。太麻烦了,而且有曲线运动我也不会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880&extra=page%3D1

如上就不是用自带的运动算例, ...

厉害厉害,用其他软件么?还是solidworks二次开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用其他软件么?还是solidworks二次开发啊?

solidworks API VBA 控制角度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API VBA 控制角度尺寸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