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可以完全用cnc铣出来吗?

楼主(2015-12-11):
画图的,完全是用钢板拼接。用7个零件拼一个。加工费高好多。

这个可以用一块铁,完全铣出来吗?

背面尺寸无所谓。

有所谓的就是上下,左右。和内部的安装孔,还有下图的导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两个面间距100,铣刀没有这么长呀?怎么下去掏空边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看到了有加长铣刀

网友B:
想象不出整块铁铣出来会比这样做更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象不出整块铁铣出来会比这样做更便宜吗?

如果cnc能够一次完成。是不是价格比多个零件低?

这个外壳,做两个。7个零件。报价是2k。

网友:
这样做容易加工,普通铣床就行了。如果一体就只能CNC,如果是外协的话价格不便宜。

网友:
你把图的尺寸标上,还有不一定要整个铣,分成两个或三个部件好点

网友:
整个加工出来加工费就超过2K了,不算材料

网友C:
这种工件规范的做法是先用数控火焰切割得到构件,焊接成型并退火后再切削加工。

网友(点评):
彭老您说的对小批量构件很多是用板料焊接后退火再加工。 楼主是觉得分开一块块做然后拼接这样加工费太高,想用一块整铁加工出来,这样便宜一点

网友(点评):
楼主在3楼图上的标注说明工件长宽高大体在300*400*115,板厚约15。楼主现在的制作方法要做得好,必须每块构件都6面加工并有精度要求,费用有可能会超过整料。但用一块整料制作,你算算加工余量,再问一问加工费用。

网友(点评):
但所谓规范,就是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最方便和成本最低的方法,与批量无关。

网友:
整体加工会更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件规范的做法是先用数控火焰切割得到构件,焊接成型并退火后再切削加工。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件规范的做法是先用数控火焰切割得到构件,焊接成型并退火后再切削加工。

yes。这个方法好。

网友:
有几个直角洗不成的

网友:
这个不难,可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cnc能够一次完成。是不是价格比多个零件低?

这个外壳,做两个。7个零件。报价是2k。

楼主,你信不信,你如果做整体用CNC做.别人报的价格,你会哭 !  不信你去试下,

网友(点评):
整体做给10K也不止

网友:
拼接角处不好洗

网友:
如果对表面要求不高,精密铸造也可以啊~然后再加工

网友:
整个加工出来比焊接起来加工费高的多。。。

网友(2016-01-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是不是报价的有些高呢 组合件精度多少可以调整 有好有弊
有图纸可以从给你报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象不出整块铁铣出来会比这样做更便宜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