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带动1.5吨重的重物升降?

楼主(2015-12-12):
请教如何带动1.5吨重的重物升降?四侧为导轨,需带动中间机构上升下降,并且下降时对下面有一定的压力,考虑过用电葫芦,单向下时只有中间机构的自重产生的压力,请问有其他好的升降机构并且经济的,谢谢大侠!!!!

网友:
液压升降太台啊,这点重量不算什么!

网友A:
速度等参数要明确
电机,丝杠;液压缸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链条提,很多升降机都用这个的,还有丝杠加涡轮蜗杆。液压平台,再就是那种丝杠加连杆的升降平台,可以考虑。以上的链条提个1,5很轻松,我在线上提浸胶桶经常用。

网友:
市场上成熟的产品太多了

网友:
丝杠、液压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等参数要明确
电机,丝杠;液压缸

速度3.6m/min,高度1000mm,请问如何做较经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