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增压缸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5-12-12):
下面是两张增压缸的装配图,1号图纸是最早的方案,老是出问题(高压部分总是不稳定,经常渗油),后来改为2号图纸的方案,还是老样子(高压部分不稳定,经常渗油)。请各位大侠支招!!

楼主:
这是2号图纸

网友A:
鄙人眼拙,实在没看出来改进在哪里,好像零件序号少了一个?
高压部分密封结构看不清,再就是你说的渗油,是个什么概念,在什么位置?

网友:
高压出口单向阀密封结构不合理,须重新设计,黄工

网友(点评):
大侠有好的密封方法吗?请指教.

网友:
液—液增压器?

网友:
最近密封件渗油是通病,您密封结构建议看能改为多道径向密封不

网友:
能说说具体漏油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人眼拙,实在没看出来改进在哪里,好像零件序号少了一个?
高压部分密封结构看不清,再就是你说的渗油, ...

大侠,图纸序号给记颠倒了,1号是后来改的,2号是之前的。后面我会上视频,这两天一直在弄这个,4台机器上的增压缸都是一个毛病!郁闷的。希望大侠们给力支招!

楼主:
原因找出了,问题出在单向阀的弹簧,由于时好时坏,回复不到位,导致内泄!换了弹簧,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