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不锈钢的表面加工及处理

楼主(2015-12-12):
普通铣床加工不锈钢表面能达到什么等级的表面粗糙度,我们厂加工出来是3.2  说磨不了  再高的精度就干不了了。还有就是不锈钢去应力  应该采取怎样的热处理?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热处理!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普通铣床加工,也就这个粗糙度了,不过 可以加工后 找一些 高精的磨床。不锈钢 去应力?期待 答案。

网友A:
不锈钢是比较难加工,但是精度和光洁度一样可以加工的!去应力就更加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是比较难加工,但是精度和光洁度一样可以加工的!去应力就更加简单了

去应力  简单的退火可以吗?

网友:
表面高精度试试做 EP...

网友:
不锈钢可以磨的,但是确实难度颇大,主要是容易发生热变形继而烧刀。

网友:
可以采用我们的豪克能技术设备,由铣后的粗糙度3.2提高至Ra0.4,同时给你消除残余应力。将你的零件图纸发给我给你提供详细工艺加工方案,如果需要可以为您加工样件,敬请联系18615699087,QQ527079782

网友:
固溶处理可以去不锈钢应力,但不知是否适合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