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板材质问题

楼主(2015-12-12):
如图泛红色面板所示,该面板为放置铝管,且光滑度和硬度都很高,不能有刮伤!请问是哪种材质?谢谢!

网友A:
好像 是电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 是电木板

同意说法,公司也有用,用来做一些治具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说法,公司也有用,用来做一些治具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电木板颜色比这个亮很多哦!

网友:
可能是电木,具体是什么不重要,满足要求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木板颜色比这个亮很多哦!

电木分很多种的,好电木确实比这要红些,但是差的比这暗得多,这应该算是一般的国产电木,你所说的那种颜色呈显眼的橙色的是进口电木,国产电木一般呈暗红色,质量越差颜色越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木板颜色比这个亮很多哦!

电木板颜色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