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新建第一个模型或者打开第一个零件时特别慢

楼主(2015-12-12):
启动creo3.0后打开第一个文件或者新建第一个模型特别慢,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电脑上有这个软件,不是一般的慢。我又给删了,本来是为了打开pkg的图档的 ,也打不开这个格式,你知道怎么打开pkg的图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上有这个软件,不是一般的慢。我又给删了,本来是为了打开pkg的图档的 ,也打不开这个格式,你知道怎 ...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b907e627f794f146e7891c20.html
百度里有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b907e627f794f146e7891c20.html
百度里有写

我说的是3d图,根据你说的百度里的方法,我能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