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滚筒链轮传动计算方法

楼主(2015-12-12):
如图, 传动方式是串接。 现在滚筒间距是 150mm   。滚筒链轮为 10B 9齿。链条采用10B链条。求助怎么计算才能让l
两个滚筒之间的链条不至于太松,刚好的样子。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与渔。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为什么不用10A。 节距15.875 ,两轴的中心距 最好是15.875的倍数+需要配合的间隙。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不能做成每根加个可调固定座呢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结构方式噪声控制如何?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结构方式噪声控制如何?

噪音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10A。 节距15.875 ,两轴的中心距 最好是15.875的倍数+需要配合的间隙。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不能 ...

滚筒供应商长做的是B系列的链轮,所以就采用了10B的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谢谢大侠, 这个系数要不要多*0.0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想问一下,我之前也是这样计算,然后小数位去掉,取整数,也是为了打孔方便,人工打的,也没多大问题用的,我这样用对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求教,负载大还是小,速度快还是慢是如何界定的。单链传动没见过,有什么优缺点呢,单链的磨损很厉害吧?最后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摩擦系数取值多少?

网友C:
@江南遥望漠北  1.30M/MIN以上的话就不考虑链传动了,这是个临界值,负载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计算下来符合设计要求就可以,之前做滚筒线时候,重点是考虑布置方式,整体机架结构以及速度载荷是否符合工况要求,至于滚筒直接根据样本选择就可以了,市面上做滚筒的厂家很多。
2.单链传动优点是结构紧凑,适用中载低速,相比双链,中心距选择灵活,但是需要链托与张紧结构,链托安装还需很精确。
3.只是对链托的磨损比较厉害
4.载荷转矩是由滚筒的直径与轴径确定的,可以直接根据样本来,链传动效率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负载摩擦系数根据表面材质查机械手册,然后自己算摩擦力,镀锌辊、橡胶辊等等摩擦系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我之前也是这样计算,然后小数位去掉,取整数,也是为了打孔方便,人工打的,也没多大问题用的 ...

可以,没什么问题,只是注意装链条的时候要用上半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结构方式噪声控制如何?

噪声得看传动速度,30M/MIN以下,问题应该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江南遥望漠北  1.30M/MIN以上的话就不考虑链传动了,这是个临界值,负载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计算下来符合 ...

1.是13M/MIN吧,按这个换算0.22m/s不到 ,1.3M/min的话一秒才走22mm,
2.最关键的是知道负载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所需转矩,计算公式是怎样的,是从功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转矩的角度考虑亦或其它。
3.双链传动布置上最好从中间往两端传动我是知道的,与从一端向另一端传动的布置方式,在计算转矩上有何区别。
3.滚筒的供应商一开始就有,滚筒的结构也没有疑惑,滚筒比较长有2m,外径60,壁厚我暂定2.5,必要时可以选3mm,链条选5分链,节距15.875。
4.单链传动时只有1或2颗齿传动,双链的话至少有半个链轮的齿来传动,磨损不一样的吧
5.链托是怎样的结构,能给个图指导一下吗?
6.链传动效率我也早就查机械设计手册查出来了,滚子链0.96,我的负载物体为周转盒,材料一般为聚乙烯,查机械设计手册刚对聚乙烯 静摩擦因数最高0.27,关键是计算转矩这一块,计算方法不明确,滚筒惯量会算,链的惯量不会算,还有就是转动惯量到转矩这一块拿不准。
望回复,我的QQ是2788-2-6343,希望能与你多交流。

以下是你上次的回复内容:
1.1.30M/MIN以上的话就不考虑链传动了,这是个临界值,负载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计算下来符合设计要求就可以,之前做滚筒线时候,重点是考虑布置方式,整体机架结构以及速度载荷是否符合工况要求,至于滚筒直接根据样本选择就可以了,市面上做滚筒的厂家很多。
2.单链传动优点是结构紧凑,适用中载低速,相比双链,中心距选择灵活,但是需要链托与张紧结构,链托安装还需很精确。
3.只是对链托的磨损比较厉害
4.载荷转矩是由滚筒的直径与轴径确定的,可以直接根据样本来,链传动效率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负载摩擦系数根据表面材质查机械手册,然后自己算摩擦力,镀锌辊、橡胶辊等等摩擦系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6-04-08):
只能这样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可以加涨紧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你好,请问计算公式中n指的是什么?谢谢